想设计一种特殊分离机,每月油品消耗过大---请教

楼主(2008-01-19):
公司拉床拉齿采用进口切削油,在铁屑上附着很多切削油,.造成每月的油品消耗量很大(每月消耗上1万元).我想设计一种自动连续的离心分离机.不知道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因涉及各位大哥的技术保密和"资产"价值.这里只需告诉我能否成功或已经有成功的例子就行!
注意:是分离铁屑表面附着的油。
谢谢!

网友:
leijun网友好!

我的感觉就是普通的离心机中,内衬“细目的金属网”,其它想不出有什么难点。

最好你谈一下有什么难点。

syw  080120---05.19

楼主:
难点:
1、是金属颗粒上附着油(油比水的粘附性强)离心力能否使其分离?
2、连续投料并自动排料。单位质量的金属颗粒的离心工作时间?
3、最终的处理效果如何?(能达到什么程度的分离)
谢谢你!

网友:
leijun网友好!

我想,用洗衣机上的甩干筒,筒内多衬几层细目网,完全能够解决问题。

内衬细目网是活的,当金属颗粒多时,拿出网,将金属颗粒到掉既可。

syw  080122---07.52

楼主:
谢谢你!我们要的是自动形式的。不要有人工操作。自动投料和排油排“渣”

网友:
网上找做压滤机的问一下,看可不可以。

网友:
自己就没做过,不过见过这种分离机械!上面进料,下面出料,分离出的油和水,渣 ,还有比较大块的《离心力甩不出去的材料》都有专门的出口!
该机械是台湾产的,有家铜材厂买来就是分离铜糠的,《铜糠-----由铣面机或铜糠机加工后产生的铜粉末》由于使用柴油润滑和冷却,所以含有大量柴油,分离出的柴油作为退火炉的燃料使用!
该机使用高速变频电机(转速有4W多/分)日本三菱的玩意,使用离心力来分离。其构造分3层,1:进料。既储料层2:油。水。渣。分离层。固定的反向叶片和旋转正向叶片,布置的密度很高配合也很好,就使用高速旋转的叶片来分离的,无其他。3:保护层,整个机械由20毫米厚的钢板罩住的(防止甩出去的东西伤人),分离出的渣有震动筛过滤一遍由传送带送出,分离出的油和水初始是在一起的,还要经过磁性过滤器,滤网。油水分离起才可以出来哦!
据说这玩意很贵的哦!

网友:
leijun网友好!

将我在4楼的那个带有细目网的滚筒斜放,旋转轴与水平呈15~~30度,
旋转筒底部呈开口。
当旋转筒高速转起来后,上开口进混合物,侧面排油,下开口排渣。

syw   080123---05.37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 寒窗苦读 的提示和说明!谢谢 开门造车 的不断跟进关注!此事不简单,谢谢你们的关注!

网友:
建议:因为是铁屑,用超强磁铁效果不知道怎么样?用离心力甩油,留铁屑...

网友(2009-07-21):
本人一直与离心机为伍,国内一般是先用一种分离设备将固体与液体自动分离,液体出来后进如到另一种分离设备将液体中油与水自动分离,先固-液再液-液比较好办;国外的为固-液-液一次性分离,价格很高,国内理论上可行,也有应用,但对相应的具体物料及参数把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