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擦器”小创意^_^

楼主(2008-01-19):
Ψ创意背景
在手工制作工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微小的错误需要涂改,而普通橡皮由于尺寸过大,在涂改时往往将其他不需涂改的部分一并擦去,这就带来纸面不洁或必须重画等诸多不便。联想到自动铅笔,用类比思维的方法。既然自动铅笔可以装铅芯,为什么不可以装橡皮呢?所以可以利用装橡皮的自动橡皮来解决。
Ψ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最大的问题为材料问题。对于橡皮的硬度有较大要求,鉴于知识及所学专业所限,暂不对此提出解决方案。
2.笔筒内部结构问题。由于橡皮质软,有弹性且摩擦系数较大,原先自动铅笔结构难以达到效果。
Ψ我的创意
提出如下两种内部结构方案。
方案一使用方法及简介:

整体结构

楼主:
方案一使用方法

1.按压顶杆B,伸出橡皮。

2.按下按钮K,拉动顶杆B。

3.装入橡皮:将笔端从主笔筒上旋下,将B按至底端使A露出,将橡皮插入爪形结构A内,按下K,拉动B即可将橡皮芯装入。

方案二使用方法及简介:

结构示意

网友:
让我想起了工程制图,当是都是把橡皮削的尖尖的

网友:
好想法,小中见大

网友:
有想法,好。

还有液体的无痕涂改吗?

网友:
楼主橡皮擦不象铅笔那样很稳定的固定(下面可放开),而且又是柔性的结构,可将A部位内孔设计小于像皮擦外径,让像皮变形装入该孔,k处做为笔挂同时也推动弹簧片(定位销)可带动像皮擦上下移动。

网友:
可否考虑用最原始的纸铅笔的方法,,,

网友A:
过去用铅笔画图的时代,设计人员都是使用叫做“擦图片”的东西来擦图,很好用,这些年都是用计算机绘图了,估计那东西也就没有市场了,市场上可能见不到了。擦图片如同名片大小,厚度大约0.3mm左右,上面有长条形、方形、三角形、圆弧条形、圆形等等的各种冲裁出来的各型孔,用不锈钢片制成。使用时,将擦图片放到要擦的部位,用橡皮使劲擦就行了,因有擦图片的遮挡,不会擦到不该擦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用铅笔画图的时代,设计人员都是使用叫做“擦图片”的东西来擦图,很好用,这些年都是用计算机绘图了,估计那东西也就没有市场了,市场上可能见不到了。擦图片如同名片大小,厚度大约0.3mm左右,上面有长条形、方 ...

还有卖的。我还有一个。

网友(2008-04-18):
以前见过

以前见过叫做“擦图片”

网友(2008-10-09):
用过所谓的擦图片,其实就是一块板上挖出了各种形状的孔,挺好用的。

网友:
呵呵
现在也还有“擦图片”啊
不锈钢的了

网友:
有创意,不过像楼主所提的问题前人早就用擦图片解决啦,我还用过呢,不过现在已经让它躺在抽屉里睡大觉啦!

网友:
我还是不大理解楼主的意思,请问这个有没有投入生产呢?

网友:
好想法,用“擦图片”也可以

网友(2008-11-10):
想法很好,但也应考虑市场,

网友(2008-12-10):
现在都电脑绘图了,那东西估计没啥市场了。

网友(2009-07-28):
这么古老的东西都有

网友:
吧橡皮切开用过

网友:
8楼说的对,是很好的方法。还有卖的

网友(2009-09-16):
是个不错的想法,生活中的小问题,可见每个爱发明的人都是细心的人。

网友:
擦图片  还能画各种图形符号  那时候经常用呢  有很多同学的丢了或者擦坏了  出去想买人家不单卖  得买一整套

网友:
呵呵   我一直还没用铅笔正规的花果图呢   体验一下

网友:
感觉  结构上不够精巧   不如仿照自动铅笔设计一下

网友:
楼主的几种想法都没有用擦图片方便、实用

网友:
这种产品结构繁琐,成本又高,没什么优势

还不如像7楼兄弟说的纸铅笔呢,直接用纸将橡皮性卷紧,露出橡皮,等到露出的用完了,将纸外套撕掉一点就可以了,整个结构只有两个零件:纸外套、橡皮芯

原来不锈钢的那种小片叫擦图片啊,我以前领了一套绘图工具,觉得小铁片用处不大,直接丢了

网友:
不会一擦就断吧

网友:
这个设计可以当做设计练习,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家中还有一个留 “擦图片”做记念,当时用塑料片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