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成型的金属橡胶块如何进行热处理?

楼主(2008-01-19):
小弟一直有个问题,希望各位大侠赐教。
小弟正在进行金属橡胶的研制,但是对于压制成型的金属橡胶块如何进行热处理?方法如何?热处理后金属橡胶块的性能(如刚度、阻尼等)与热处理前的变化?望各位大侠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忘了说明一下,我用的材料是1Cr18Ni9Ti(或0Cr18Ni9),丝径在0.1~0.3mm

网友A:
为什么不先处理再硫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先处理再硫化呢

希望解释的详细一些。

网友:
我估计楼主研制的项目,与我做了几年的橡胶产品有一点点相似之处,我为了加强橡胶板的强度,将钢板(或不锈钢板、钢丝、帆布等等)镶嵌在橡胶板中间,外观与一般橡胶板一样的,但是其抗拉、抗压和抗变形等多项指标,都比纯橡胶板要好得多。
以上所说的所有产品,无一例外需要根据橡胶的特性进行硫化,才能真正成为橡胶产品,楼主所说的热处理,我认为不当。
硫化是橡胶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在此之前还有混合、炼胶等,炼胶之后的半成品一般叫生胶,此时是不能使用的,没有一点强度,用手一扳就会掉,等于面粉和好还没有蒸一样。硫化工序是经过专用的硫化机,要通过一定温度、压力和时间的过程,才能真正成为合格的橡胶产品的。
再补充一点,硫化后橡胶产品的物理性能各项指标:(请看附图)这是我定作橡胶产品的合同条款。
要达到这些指标,必须经过严格的配方设计,才能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