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1-19):
钢坯出坯辊道如何在终端实现限位控制

网友:
限位:物理限位和智能限位,物理限位就是在最终端装个死的挡块,限制钢坯的运动。智能限位是在一定的位置安装传感器之类的部件,感应钢坯的运动状态,然后反馈给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控制承载托辊的运动来限制钢坯的最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