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开关阀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8-01-19):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高速开关阀的工作原理,最好有原理图.本人想学习下告诉开关阀的原理.

网友:
两通和三通两种结构

工作原理都差不多,一般是螺纹插装结构

网友(2008-02-19):
查看黎启柏编写的电液比例与数字控制一书就可以,华南理工大学编写的

网友(2014-06-11):
两位两通、三通。原理很简单,主要看怎么利用它的优势。

网友(2014-07-21):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高速开关阀一般都用机械式的,电磁式的速度跟不上,你每秒要动作几次?, @3 T3 w( y1 m* s&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