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刀隙调整 请教

楼主(2008-01-20):
我们公司在6X3200mm的剪板机剪切6mm厚3m长的铁板。现刀隙调整为0.8mm,请教各位前辈是否正确,最佳刀隙是多少?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剪板时的刀隙一般为t x 0.1像你们6mm板一般用0.6的间隙

网友:
普通铁板的间隙应为料厚的百分之七,你的也就是0.42.太大或太小对刀刃都不好.你们选的0.8已经严重超差.

网友(2008-03-02):
对钢板而言,一般为板厚的5%-8%

网友:
剪板机说明书上有的,7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
我公司的剪板机间隙也是板厚X0.1

网友(2010-07-22):
哪位兄弟能发一份剪板机的说明书吗?什么型号能行我的邮箱号496180950@qq.com关系到饭碗的问题

网友:
調剪板機間隙最好找有經驗和技術的人幫忙, 弄崩刀或影響直線度不是好玩的

网友:
学习了 一起我们从没调过  3-10 的板都用同一间隙 以后要改变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