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共享打印机

楼主(2008-01-20):
我们公司不大,只有几台电脑用SW软件,但打印机没共享,每次出图要先复制到U盘,在拷到有打印机的电脑里出图,大家能告诉我几台电脑怎样共享一台打印机吗?谢谢!
是否要先建立一个局域网吗?然后在知道有打印机电脑的电脑名和密码,然后共享打印机?????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想必贵公司的打印机 肯定不是带网络打印功能的,是只能安装在一台电脑上的那种,对吧?
首先你们的电脑有没有连接到公司的局域网?
如果有的话,先把打印机设置为共享,然后直接连接到那台安装打印机的电脑,找到打印机,点右键 ,选 连接 就OK了,此时电脑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但是,如果那台装打印机的电脑关机的话,其它电脑就没法打印了,千万记住哦

楼主:
谢谢湘里狼大侠!局域网要专业的搞网络的人员才能建好吗?

网友A:
楼主,如果自己想钻研一下,那就慢慢摸索
如果想快点把问题解决,那就把该花的钱花出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自己想钻研一下,那就慢慢摸索
如果想快点把问题解决,那就把该花的钱花出去吧~~~~

说了等于没有说;与其这样说,还不如不说;如果你一定要说,说了也是白说!

网友:
如果公司想连局域网,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
当初我们上学时连,一台路由最多一二百块,网线连上,设一下网关、IP就可以了,路由有4口、8口、16口,看你电脑多少而定了,呵呵,口多的贵些

网友:
公司要有一个路邮器.网关,每台机子IP设定好.有时要以你在安装网打印机时,可能会找不到,你可以用\\192.168.1.xxx(有打印机的机子)打开后可以双击打印机,可能会有一些提示不用理会.这样就OK了.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希望能对你有帮助.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等于没有说;与其这样说,还不如不说;如果你一定要说,说了也是白说!

有点象拉姆斯菲尔德!

网友(2008-02-19):
还可以用打印机共享器,或装一个网卡,将它做为一个网络设备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不错,可以用电脑网络进行共享.,也可以用硬件即一个共享器和多条打印电缆进行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