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的原理---请教

楼主(2008-01-20):
那位大侠能分享一下等离子切割的原理,技术经验啊。请专家们不吝赐教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是一种切割设备, 它的工作原理是以压缩空气为工作气体, 以高温高速的等离子弧为热源将被切割的金属局部熔化、并同时用高速气流将已熔化的金属吹走、形成狭窄切缝。可用于不锈钢、铝、铜、铸铁、碳钢等各种金属材料切割, 不仅切割速度快、切缝狭窄、切口平整、热影响区小,工件变形度低操作简单, 而且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适用于各种机械、金属结构的制造、安装和维修,作中、薄板材的切断、开孔、挖补、开坡口等切割加工,但是PS等离子最好只能用于粗加工,因为他的精度不如激光。习惯上人们称只能做厚的东西,比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