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伺服比例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20):
博世伺服比例阀
带内置电子线路(OBE)
型号4WRPEH 10

请问:
1、其阀体上表面的螺钉是否是用于放气用的?
2、如果没有这个放气螺钉是否会出问题?若出问题,会出现什么问题?

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我把楼主的图直接贴上,方便大家看到。

我用过一些4WRPEH6的伺服阀,上面没有放气孔。10通径的没用过。

附传一份4WRPEH6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楼主:
但是从整个阀的应用原理分析这个排气孔的重要性大不大?
因为作为比例电磁铁,一般来讲,它因该有个排气孔,但是在型号4WRPEH 10的阀上没有发现电磁铁处有排气孔,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阀体上的排气孔很大的可能是排比例电磁铁处的空气,避免空气对阀芯的运动造成影响。
请问我在飞大侠,你用过一些4WRPEH6的伺服阀,阀体上面没有放气孔,那比例电磁铁那有没有排气孔?
还有就是6通径和10通径的安装底板也不同,一个十字一个人字,会不会是通径大的空气影响大,所以10通径的需要放气螺钉?

网友:
非常感谢"我在飞"的资料.我正在查找伺服比例阀的资料呢!

网友:
这种阀在实际使用时,根本就不需排气!

楼主:
不需要排气,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德国人不会无故增加麻烦,必有其道理。

网友:
我司用BOSCH的比例阀量很大,从来都不用排气的!但日本的就不行。伺服阀有的是带位置反馈的,也没排过气。这东西 可能是校检用的。

网友(2008-02-24):
我想了一下应该是一个控制比例阀动作时间的校验的,反应慢就调大点.有的阀在电路部分有个螺丝的话,一般是调量程的

楼主(2008-09-10):
4WRPEH 10伺服比例阀的最大工作压力是多少?这个压力和极限阀压降是什么关系?

网友(2009-01-17):
权限太高了吧,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阀,坏了,想找点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什么资料,请联系我,我的邮件地址jianglianming22@126.com

网友(2009-12-30):
很少见到阀带排气口的  应该是检测口

网友:
我认为放气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对于比例或是伺服系统,有一定量的空气再阀中会引起油液弹性模量下降和气穴等,对于系统是不好的,说明书上说是要把放气罗塞打开然后用针管注射进油液,直到油液溢出再关闭罗塞。

网友(2011-01-04):
不来想找点比例阀资料的,看到有伺服阀一起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期待高手给出明确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