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一个手动开关控制电磁换向阀的两块电磁铁吗?

楼主(2008-01-20):
可以用一个手动开关控制电磁换向阀的两块电磁铁吗?有没有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
用旋钮开关行不?

网友:
工厂里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2种控制,用手动控制时就可以用开关控制。

网友:
有楼上提到的两种控制.比如升降工作平台会建议使用,在断电等情况下把平台降下来.

网友:
可以,电磁铁的功率很小.

网友:
转换开关行吗?如三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