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测量的技术---请教

楼主(2008-01-21):
我们公司是从事轴承的加工的行业的,三个月前我们从另外一家公司买进一台内径机后检测机,主要功能是用在轴承生产自动线上,由于在轴承的所有尺寸中内径公差要求最严格,在磨削完轴承内径以后,进入该台设备进行全部检测,并根据检测数据向内径磨削机床发出反馈给主动量仪.来达到磨削的尺寸控制在公差中间范围内。该设备采用的是气动测量,精度还是很高的重复测量精度能够达到3um,使用的是MAPARROS气动量仪.工件测量前是经过白煤油清洗,气源比较稳定(有一稳压装置).用还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出现测量不稳定的状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总是把废品当作正品处理,我手动测量一工件与我在仪器上量的有很大差别,重新调好MARPOSS以后还是不行测量值还是不稳定.重复测量精度特别的差更不要说做MSA测试.我拆下气动测头后发现测头上面有一些磨损的痕迹,但是下沉面上没事,听以前他们调试的人来说只要不是下沉面磨损对于测量没有影响.厂家过来也没有解决,现在我这条自动生产线变成半自动生产线,工人很抱怨,并且每天的产量急剧下降,废品返修品增多.全部都是内径问题.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会事,怎么才能修好测量准确?谢谢大家.

网友:
多大的内径?MAPARROS很不地道有的气动量仪就是国内做的。退一步说,国内做的保守点说在线测量也可以保证2um以内,正常 1um(视直径大小而言)。你最好把他们的测量头以及联结部分拍个照片拿上来看看,如果从图片我看不出问题,你是在洛阳吗?我找个兄弟去你那里看看,应该可以找到原因和对策。当然,正常途径还是让供应商解决问题,实在没希望再到这里大家讨论。

楼主:
谢谢版主’扬天测量‘的 回答 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是MAPARROS的问题,刚刚厂家已经打过电话了,他们也说可能是MAPARROS的问题,要我们给发到上海去修一下,看看怎么样是不是他们得问题。谢谢你了。如果这样检查以后有结果的话我会和大家说的。
我们这里的电脑没有和外面的接口,USB,光驱软驱  Q全部给屏蔽了 不能发东西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种测头的联结要么和零件的同轴度非常好要么就是其中一个浮动。“只要不是下沉面磨损对于测量没有影响”,在其他条件正常是这样的。“总是把废品当作正品处理”分两种情况,正超差误收和负超查误收出现的概率哪个大?还是基本上一边倒?这两种情况的原因也不一定一样。等你的结果。还要注意的是他的测头有没有把你的零件划伤 ,或者是划伤的程度是否可以接受

楼主:
基本上就是一边倒的,全部都是偏尺寸大的方面,我已经将标准件换过了,还都是研磨过的椭圆度和锥度都是非常的好,刚调好后还可以但是过一会儿就不行了,自校准更是不行,他们的程序中有一个自校准超差判定,测量还不到五个就不行了,频繁的报警。现在已经发给上海马波斯了,估计五天以后就有结果了。谢谢’扬天测量‘的详细专业的回答。希望我们的论坛越办越好。

楼主:
终于修好了,原来是MARPPOS坏了。星期五上午MARPPOS那边将修好的转换器发了过来,说是里边进有超过0.5um的灰尘了,可能是在安装时进气孔没有及时的封闭长期暴露在外部而引起的。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安装时正好旁边有一台设备正在开箱,当打开时里面全部都是泡末,我们当时没有在意,就那样给调整出来了。发过来以后重新调整了以后就可以了又恢复以前的测量精度了。还有他们给我们说最好拨码开关拨在精度高的地方,那样比较容易调整的。
真的这次受益不少让我知道了更多的知识。涨见识了。并谢谢扬天网友的热心回答。

网友:
和我估计的差不多,当时只是怀疑气电转换及其后续部分,又没有在现场,不敢确定就是人家的东西担心引起不必要的争端没有提及。至于说是里边进有超过0.5um的灰尘了,我保持疑义,不会这么娇贵,连我们自己做的就是5um的灰尘也不至于影响到那个地步,可能是别的原因他们不好意思说给你听编个借口。好的是你可以用了,别的就不必太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