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CrNiMo热处理要求:

楼主(2008-01-21):
图纸标注:

HEAT TREAT NOTE:

TURN
CASE
HARDEN
.040-.050
DP

DRAW
325°F

DEEP
FREEZE -120
°
DRAW
325°F

1
ST
HARD
GRIND

DRAW

300°F
FINISH
GRIND

是什么要求?可达到什么硬度?这样表示出来是否不用理解成具体硬度值?只要照做就可以了?

楼主:
图纸标注:

HEAT TREAT NOTE:

TURN
CASE HARDEN .040-.050  DP
DRAW 325°F
DEEP FREEZE -120°
DRAW 325°F
1 ST HARD GRIND
DRAW  300°F
FINISHGRIND
抱歉,发出来格式都变了,再试一次!

网友:
这个是不是属于一般热处理后的精加工了?
什么东西?量具吗?还需要冷处理和两次磨……

楼主:
是的,精度要求很高.机床配件吧?
我不清楚的是这是什么热处理要求?

网友:
这是热处理之后为了稳定组织成分,保证尺寸常用的一种处理手段,可以继续促进马氏体的形成,标准块之类的量具经常采用此种处理,这个是母机么?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