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游絲的工具---请教

楼主(2008-01-21):
求助:
修量杠杆百分表時,經常會發現游絲變形,不好修理。請問誰知道有安裝游絲的專用工具嗎?謝謝!

网友:
杠杆表的游丝的外端松开,在自由状态下如果仍是涡旋状态,没有扭曲,是可以平整的。

工具就是一把镊子,但是尖部最好细小。一般只能夹住游丝的始末两端平整

楼主:
謝謝二樓的。
但是我們這邊使用的杠杆百分表壞的好嚴重,游絲都圈在一起不平整了,需要更換新的游絲才行。我也沒修過表類量具,不知道新購游絲裝在杠杆百分表是否容易安裝好?所以就想找找看有沒有專門安裝游絲的工具。

网友:
一般只需要小型手动压力机,用于将游丝套与齿轮轴压合,可能还需要使用汽油等清洗碎屑,游丝外端固定和平整用镊子即可

楼主:
謝謝!我准備申請買一個回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