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冲压拉深--图,请教

楼主(2008-01-21):
请大虾们看看附件金字塔型的拉伸件的壁厚该怎么样保证?谢谢

网友:
东西这么小,估计一次冲压就可以成型,对壁厚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实在怕不好,直接找0.25的钢板。

楼主:
这个产品要不要压边拉伸?还是自由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