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柴油机的启动方式--讨论

楼主(2008-01-21):
大伙一直在讨论柴油机,怎么没见见讨论柴油机的启动呢?
不知道国产的柴油机一般通过什么方式启动?

网友:
用马达啊,还有单缸机是手启动的。

网友:
试验、行走设备还有可用倒拖启动。
大型船用柴油机是用压缩空气启动。

网友:
可以用压缩空气启动气动马达带动柴油机,也可以通过蓄电池启动电动马达来带动柴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伙一直在讨论柴油机,怎么没见见讨论柴油机的启动呢?
不知道国产的柴油机一般通过什么方式启动?

对于民运的柴油机来说,重型/中型车 采用进气加热(Grid heater)的方式较多,火焰加热用的不多了;
轿车用预热塞(glue plug)较多,直接加热气缸内气体。
另外对共轨系统,可以用两次喷射、调解共轨压力来优化。

网友:
对于柴油机冷启动,进气电加热虽然效果好,但我认为电热丝根本不可靠,熔断后进入汽缸对发动机活塞缸套造成伤害!预热塞还是是最常用的方式了

网友(2008-12-20):
发动机启动方式

除电动和手动外,现在单缸机有一种机械启动器利用发条原理,经过齿轮系统,启动发动机。

网友:
我们公司的单缸柴油机是手拉启动的

网友:
还有一种落后的方式,柴油机上有个小型的二冲程汽油机,先启动汽油机,然后与齿圈啮合,启动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