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杆的电镀---请教

楼主(2008-01-21):
各位前辈,我想请教一下,注水的液压缸,液压杆的电镀要求是防酸,即硫酸盐酸,应该镀哪种,铬应该是怕酸,能用其它代替吗,还有一般需要镀多厚,0.03可以吗,我是外行,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镀陶瓷吧,不过比较贵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采用耐酸的不锈钢表面淬火

网友:
因为用的是公司公用电脑,3楼贴是我的建议。

网友:
耐酸的不锈钢

楼主:
整根活塞杆用不锈钢吗,那样成本太高了啊。请问化学镀Ni-P合金会比镀硬铬效果好吗。成本会高吗

网友:
还是用耐酸不锈钢比较好吧,化学镀镍磷会比硬铬好一些,但是长时间的话也会被腐蚀掉,镍磷比较贵,不过应该跟硬铬价格差不多,或者去热喷涂陶瓷?

网友:
考虑到六价铬的污染,还是不要用电镀了,可以考虑用热喷涂技术在零件表面作各种涂层。
1、Cr2O3基陶瓷粉末:可以用等离子喷涂、超音速火焰喷涂,涂层抗腐蚀、耐磨损。但要作封孔处理。
2、还有好多陶瓷涂层适合你的要求,打字费事

网友(2008-03-19):
耐酸不锈钢好啊,是成本高些,可是一劳永逸.值了.

网友(2008-04-21):
请教好人:我有个产品材料Q235A外圆磨削到φ9.5,长度500mm,表面要求镀黑镍,整个外观要求高,有没有效果更好,成本更低的工艺(表面黑色,防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