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和烤漆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8-01-21):
如题,我总是遇到要求表面处理喷漆的零件,有时要喷塑,有时要oven,请问一共有几种类似的表面处理?各是哪些谢谢

网友:
一个是喷粉,一个是油漆!

网友(2008-02-23):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总是遇到要求表面处理喷漆的零件,有时要喷塑,有时要oven,请问一共有几种类似的表面处理?各是哪些谢谢

喷漆为液体,可随便场地作业,简单工具就可生产,生产完就直接风干(少量需求一定要烘烤),所有材料基本都可以生产,且成本低廉

喷塑为粉体作业,场地要求严谨,设备庞大,生产完必须要经过180-200度X10分钟烘烤固化,所有导电的铁质材料和能通过200度X10分钟烘烤的都可以喷涂

表面处理是一种工艺总称:
分别为喷漆、喷塑(喷粉)、电镀、发黑在就前处理的表面磷化处理;
前处理分铁系和锌系,铁系简单上膜快3-5分钟就行,处理完的颜色为七彩色,膜厚在10微米下;
锌系复杂多出表调工序需要10分钟以上,处理完的颜色为灰白色,膜厚在10-20微米下,附着力非常好,喷塑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