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的钝化值——请教

楼主(2008-01-21):
最近测了一片三菱的刀片,它前刀面的钝化值要比后刀面的钝化值要大。请问是不是所有刀片的钝化值都是前刀面比后刀面大;刀片的钝化值选择有什么依据没有?谢谢!

网友:
这个属于公司的机密
不过刀夹处理的种类有很多种,每个公司的都不一样,处理方式也不同。
一般来说前刀面要比厚刀面要大
大约在25度~35度之间吧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什么刀具材料了!

网友:
前刀面的是派铁削的相对要比后刀面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