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汽引进MAN桥,主销及制动器凸轮配合处采用了滚针轴承---请教

楼主(2008-01-21):
最近我在看MAN桥(陕汽引进)的介绍中,它说在主销及制动器凸轮配合处采用了滚针轴承,有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另外讨论一下:国内外凸轮制动器轴径配合处大多采用了滑动轴承及铜套或双金属套,理论上说效率为0.9左右,但我们多次的制动器台架试验表明凸轮制动器的效率为0.7左右,除开摩擦片不稳定的因素,采用的滑动轴承以及配合间隙是不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试验是否可以明确是“制动器的效率为0.7左右”,而你讨论的却是“滑动轴承及铜套或双金属套,理论上说效率为0.9左右”。怎么理解?
对于凸轮-鼓式制动器,制动凸轮的卡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所以,后来有的搞什么什么的很多。我不太同意这些,我认为可能原因是:1、注油不足造成锈蚀;2、分体式的桥壳变形;3、初装就卡滞。所以,在此不是偶合件的效率问题,而是转动灵活问题。当你应该转时都转不动了、卡滞了,还谈什么效率?

楼主:
对不起!我可能表达的不够清楚,我的原意思有三个:
1.我想了解滚针轴承在凸轮制动器的使用情况;
2.我想了解滚针轴承在凸轮制动器的应用优缺点;
3.讨论一下轴承对凸轮制动器制动力矩的影响程度。

  另外回复亮剑大哥的话:我是在试验台架上的试验结果,通过理论计算时将机械效率设为
0.65才能与试验值相符(其它值:摩擦系数0.35,气压0.65MPa)。
1. 试验台架从设计上讲是完全刚性的,不存在如桥壳变形的问题;
2. 气室支架是装在底板上的(没装在桥壳上),典型的产品如东风公司的EQ153前后桥制动器(有的地方叫453桥);
3. 试验时保证了轴承的润滑和制动器的各处尺寸的合格率(也就是说试验用制动器是一个质量很好的产品)

 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

网友:
回楼主:我个人看法。
1、试验问题。条件设定符合标准。结果就是制动器的效率,而不是套和轴的效率。对于套和轴的效率,我认为应该另外建立试验条件进行试验。所以,“***理论上说效率为0.9左右,但我们多次的制动器台架试验表明凸轮制动器的效率为0.7左右***”应该是两回事。
2、“我的原意思有三个”。对此我想,只要结构允许和目标成本允许,毫无疑问,滚针轴承是好的。但是对于其必要性我持异议。原有结构在保证零件和装配质量的情况下,已经能够保证了,又何苦去画蛇添足呢?何况现在制动器的利润状况呢?所以我说MAN约等于造势。其桥的优势不是表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