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喷嘴流量?

楼主(2008-01-21):
哪位高手知道Φ4mm的喷嘴,在不同压力下(如0.2MPa、0.3MPa、0.4MPa、0.5MPa、0.6MPa)时,其压缩空气的流量计算公式呀,我不要知道结果,只要计算过程,谢过了。

网友:
我也希望知道,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人会吗?还是太忙了?
帮帮忙!

网友:
关注中,希望知道,期盼中

网友A:
呵呵,这个是节流计的流量公式

网友A:
选择喷嘴时用到的公式,你可以用这个逆推回去

网友(点评):
挺实用,根据公式检验了喷嘴样本参数,基本符合

网友:
终于有高手浮出水面啦。谢谢心结 。学习啦

网友:
这个可以用到气动喷嘴上吗?

楼主(2008-03-25):
第一个各种系数太多,没条件的话无法查知,还是第二个比较好些

网友:
怎么第2个公式有喷嘴数量,而第一个公式没有
请问下心结,这两公式是不是用在不同的情况下?如果是,能说明下嘛

网友(2008-07-25):
谢谢!正好用上。

网友(2009-04-19):
估计能用上,先收了。谢谢!

网友(2009-05-24):
下来校验一下现有的喷嘴,谢谢!

网友:
想知道这个公式,对于不是喷嘴,而是类似于洗澡用的喷头吗?(上面有很多个的小孔径的,能看成是喷嘴吗?能不能适用?

网友:
直接可以查的啊!

网友:
还得学习学习,没怎么看懂

网友:
有没有pdf格式的发全呀

网友:
对我来说是新的知识点,学习中----

网友(2009-09-22):
收下了 以备用

网友:
第一个公式用于节流减压的计算,第二个公式多用于从管路直接喷出时的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压缩空气或蒸汽 ,这个公式还适用么?

网友(2010-01-29):
有完整的学习资料没有,有请发一个

网友:
这个喷嘴流量,在你选型的时候,样本上都有标注的啊,

网友:
问一下
对于喷水的喷嘴(内有集束器)效率应该算多少
第2个公式能用吗?

网友:
楼主用下便可知了

网友(2012-07-16):
引用 网友A:
选择喷嘴时用到的公式,你可以用这个逆推回去

我对流体流动这块不怎么熟悉,但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在输入压力一定的情况下,改变信号周期和脉宽,喷嘴流量的曲线理论上应该是怎么个趋势?希望能得到尽快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2012-10-29):
我这里是算喷水的。不知道第二个能不能用。

网友:
终于有高手浮出水面啦

网友(2014-09-28):
第二个公式算出来不对啊

网友:
高手在社区啊。呵呵。顶一下

网友(2014-10-30):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是节流计的流量公式

一只钢管,外径56,内孔40,长度1000,在500处有1个孔直径12。管一端堵死,一端注水,直径12的孔处内外压差20MPa,请教每小时的流量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2016-03-16):
引用 网友A:
选择喷嘴时用到的公式,你可以用这个逆推回去

这个公式适用于气体还是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是节流计的流量公式

压差是相对压差还是绝对压差,(一个大气压的101Kpa是不是不算进去?)

网友(2017-09-17):
新手,好复杂!

网友(2018-11-28):
引用 网友A:
选择喷嘴时用到的公式,你可以用这个逆推回去

我看好多都是用流量系数K求,然后求流量,再求个数,所以我想问问流量系数怎么求,

网友(2022-08-22):
flow   simulation模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