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延长---请教

楼主(2008-01-21):
求教:700*700(长宽)的一实体要延伸为1000*1000应怎样办?其中700*700的实体面上还有很多均布的小孔,要求延伸后为1000的时候,,那些小孔也在1000*1000上面是均布的.感谢高手给我指点,最好是把步骤能明确.

网友:
使用实体编辑工具条上的拉伸面命令可以把700*700的实体拉成1000*1000的(但要拉伸2次)
但如果700*700面上均匀分布小孔,而你希望拉伸后小孔自动填满1000*1000的面,这在CAD
中很难实现。你要想拉伸面的同时自动填充小孔除非你把拉伸面做成一个动态块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我在使用拉伸面命令使,整个都拉伸了,包括孔.孔和整个700*700是一个整体.一旦拉伸,所以孔也跟着拉了,这不是我要的,我只需要把700*700变为1000*1000,望再指点.

网友:
拉伸700*700面的侧面,而不是700*700面本身,每次拉伸距离300.拉两次,应该就变成1000*1000的了

网友:
本人水平不高,给楼主一个小参考,楼主可以试下行不行,楼主你先用修改-分解,把小孔和实体分解开,然后拉伸实体,然后小孔再按照原本的阵列规律阵列一下,把拉伸好的新实体表面填满,然后差集.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你这方法也试用了,行不通啊,,,郁闷

网友:
我认为呢,像这样的问题,只有如那2楼所说的,用拉伸面来实现,但是如果说想让面上分布的小孔不改变的话,只有在返回到实体没有合并的那一步并把不想改变的小孔移开以后再来执行拉伸面了,然后再把小孔放上去。我想这样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