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时发现了一个问题,五形针---请教

楼主(2008-01-21):
本人在测量时发现了一个 问题,我用的是五形针,最大 的一号针在测量时碰到杆了,先前以为是杆弯了,后来又发现二号针在测量时也碰到杆了,并且是同一个方向测量的时候都碰到。例:在测量一圆的时候,在测量第一点,第二点都没碰杆,唯独就到第三点的时候都碰了,第四点虽然没碰,但就好那么一点点,且是两根针哦?不知道到底是那里的原因啊,工件是放平了的!

网友:
请问你装探针的时候调整过吗?理论上是每根针杆安装好都需要调整的,不是螺丝拧紧就可以使用的。
你测量的零件垂直吗?最好发几张照片上来,这样大家可得比较直观,判断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