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度相差爲什麽這麽大?

楼主(2008-01-21):
同心度爲什麽這麽大的區別,第一根測針測量的同心度是0.25,後我換用第二根測針測量缺是0.15,相差都這麽大,測針校過都合格,且是同一工件啊?這是個同心度不合格的産品,後我換了産品,合格的,一號測量是0.032,二號是0.036,這我就有點想不通了,同樣的針啊,兩個産品我都打了幾遍啊。我用的是5WAY測針!

网友:
请问你测量方法用的是扫描还是打点?要是产品零件同心度不好,用打点的话肯定会出现你现在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用同样的产品第一次测量是0.03,第二次是0.062,都是一号针测量的,都是用程序跑的,只是测量了第一次后,我把产品转动了一下,我想再怎么,也不可能相差这么大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把产品按照原来的编程序的位置放置再跑一次。(也就是说图纸是如何摆放的)   测量2次位置不要动。   另外这个程序是你编的吗?如果是你编的,再好不过。

网友:
可能是以下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1、零件的表面粗糙度较差,导致不同的测针采点误差较大,导致评价结果有出入。
2、零件圆度较差,改变零件摆放位置,测量结果就会有出入。
请检验零件的圆度和粗糙度!

网友:
每次测量完圆
看看他的形状误差是多少
相差大不大
如果大,就很正常

网友:
看看他的圆度或圆柱度,你可以同一位置多次测量,比较其值,数值稳定的那一组才有意义,测量机的灵敏度很高,有时周围不稳定的震源都会在测量值上反映出来的

楼主:
我不动位置连续跑两次程序,相差到不大,可以接受,但要动一下,在测量就相差好大,我看了圆度,每动一次的圆度相差有0.007。
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LZ你用的是手动三次元吗?这个程序因该不是你编的吧?

网友:
你的三坐标是采点的吗?如果是采点的,只要你动了检测产品,那么上一次的采点信息就会不准确,再用原来的采点程序测量就会不准,你必须保证检测产品不动,定位稳定才可。

楼主:
是自己编的啊,是自动的三次元

网友:
晕!
楼上的,新学三座标的把。
都没法和你沟通。
测量采点用的比较多的是两种一种是扫描,就是探针和零件全接触,自动采点;一种是打点,就是一个一个点的接触。说的不对还请高手出马。

网友:
请问你测量圆时测量了几个点?如果点数太少的话,不太合理,建议测量10个点以上,再看看圆度,这样就大致可以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