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倒角机和倒棱机的区别?

楼主(2008-01-21):
齿轮倒角机和倒棱机的区别?
倒棱机是沿着齿轮的渐开线进行倒角的,齿边的倒角,在倒棱的同时,去掉毛刺

齿轮倒角机是怎么个工作?

网友:
齿轮倒角机可以倒圆角与倒尖角,是工件连续分度,凸轮机械使刀具滑板作往复移动,从而在齿端倒出圆角或尖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倒角机是将齿轮靠近端面的渐开线齿廓的正常齿厚的两个边铣成尖角,以便于变速时顺利啮合。(汽车的变速齿轮等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要倒角)。倒棱就是最常用的了,就是将齿顶圆周方向上进行倒角,例如车毛坯的时候齿顶圆倒C2倒角。(倒棱就是最一般的为了避免出现毛刺等而做的传统意义上的“倒角”,不要和齿轮的倒角相混合)

网友(2010-04-29):
请教倒角机(旋风式)刀具角度确定方法

网友:
好像倒角机只是挤锐边倒角把!

网友:
倒角机在加工时,根据齿轮模数的大小调整杠杆比,倒圆角跟倒尖角时只要调整凸轮就可以了,一般按110°为标尺计算,得到相应的杠杆比就好了

网友:
学习学习,能有更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