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是类似冲压或注塑?

楼主(2008-01-22):
有的人跟我说粉末冶金是类似冲压的,有的说是类似注塑的,我查下来好像常用的有压制和注塑,谁能给我大概介绍下,谢谢

网友:
网上下的

粉末冶金工艺的第一步是制取金属粉末、合金粉末、金属化合物粉末以及包覆粉末;
第二步是将原料粉末通过成形、烧结以及烧结后的处理制得成品。粉末冶金的工艺发展已远远超过此范畴而日趋多样化。粉末冶金材料和制品的工艺流程举例如图1所示。

成形前要进行物料准备。物料准备包括:粉末的预先处理(如粉末加工,粉末退火);粉末的分级;粉末的混合;粉末的干燥等。
成形的目的是制得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压还,并使其具有一定的密度和强度。成形方法基本上分加压成形和无压成形两类。加压成形中用得最普遍的是模压成形,简称压制。其他加压成形方法有等静压成形、粉末轧制、粉末挤压等。粉浆浇注是一种无压成形。
烧结是粉末冶金工艺中的关键工序。成形后的压坯或坯块通过烧结可得到所要求的物理机械性能。烧结分单元系烧结和多元系烧结。不论单元系或多元系的固相烧结,其烧结温度都比所含金属与合金的熔点低;而多元系的液相烧结,其烧结温度比其中难熔成分的熔点低,但高于易熔成分的熔点。一般来说,烧结是在保护气氛下进行的。除了普通烧结方法外,还有松装烧结、将金属渗入烧结骨架中的浸透法、压制和烧结结合一起进行的热压等。
烧结后的处理,根据产品的不同要求,有多种方式,如精整、浸油、机加工、热处理(淬火、回火和化学热处理)和电镀等。此外,一些新的工艺,如轧制、锻造可应用于粉末治金材料烧结后的处理。

网友(2008-07-07):
准确的说都不像,比较像烧砖

网友(2008-10-11):
是的,和五金冲压差不多!

网友(2010-02-10):
我倒是不懂,但是估计象3楼说的,就是象烧砖

网友:
有同想!

重庆挖掘机 贵州挖掘机云南挖掘机 出售挖掘机

网友(2010-04-13):
粉末冶金分为PM和MIM。PM是类似冲压,MIM是类似注塑!

网友:
粉末是加工零件的原料,要把粉末做成需要的零件就必须成形,成型的方式可以是压制成形也可以使注射成形。压制类似冲压,注射类似注塑。

网友:
感觉用途还蛮广的,为什么我就不知道呢

网友:
MIM技术概述
金属(陶瓷)粉末注射成型技术(Metal Injection Molding,简称MIM技术)该工艺技术不仅具有常规粉末冶金工艺工序少、无切削或少切削、经济效益高等优点,而且克服了传统粉末冶金工艺制品密度低、材质不均匀、机械性能低、不易成型薄壁、复杂结构的缺点,特别适合于大批量生产小型、复杂以及具有特殊要求的金属零件。
MIM工艺所用金属粉末颗粒尺寸一般在0.5~20μm,从理论上讲,颗粒越细,比表面积也越大,易于成型和烧结。而传统的粉末冶金工艺则采用大于40μm的较粗的粉末。
注射成型工艺过程与塑料注射成型工艺过程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其设备条件也基本相同。在注射成型过程中,混合料在注射机料筒内被加热成具有流变性的塑性物料,并在适当的注射压力下注入模具中,成型出毛坯。
MIM的优点
从MIM的工艺本质分析,是目前最适合于大批量生产高熔点材料,高强度、复杂形状零件的工艺,其优点可归纳如下:
(1)MIM可以成型三维形状复杂的各种金属材料零件(只要这种材料能被制成细粉)。零件各部位的密度和性能一致,既各向同性。为零件设计提供了较大的自由度。
(2)MIM能最大限度制得接近最终形状的零件,尺寸精度较高。
(3)即使是固相烧结,MIM制品的相对密度可达95%以上,其性能可与锻造材料相媲美。特别是动力学性能优良。
(4)粉末冶金(PM)的自动模压机的价格比注射成型机要高数倍。MIM可方便地采用一模多腔模具,成型效率高,模具使用寿命长,更换调整模具方便快捷。
(5)注射料可反复使用,材料利用率达98%以上。
(6)产品转向快。生产灵活性大,新产品从设计到投产时间短。
(7)MIM特别适合于大批量生产,产品性能一致性好。如果生产的零件选择适当,数量大,可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8)MIM所用材料范围宽,应用领域广阔。可用于注射成型的材料非常广泛,如碳钢、合金钢、工具钢、难熔合金、硬质合金、高比重合金等。MIM制品的应用领域已经遍及国民经济各领域。

网友:
不管了 顶到能下为止!!!感谢楼主奉献~!~

网友:
中国短信商务网
效果还不错 介绍大家了解一下!!
qq:970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