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PLC 25孔与电脑9针接线

楼主(2008-01-22):
97年韩国产LG PLC,GOLDSEC的CPU型号MOJ2,只有25孔插座。请问那位大侠知道数据线电缆连接方法。

网友:
LG国内用的太少了,我没有用过韩国的产品,不过我觉得还是换成新的吧!
如果你手中有电缆的话,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
看看哪几端相通,然后记录下来,最好用笔划好。
最后在测量相同的端口之间的电阻值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