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后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08-01-22):
Electroless Nickel Class 2 18-22μm ,Heat treat aft. nickeling max.300° 950HV,由谁见过这种镀镍处理方式。
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化学镀镍后热处理可以提高镀层硬度

网友:
采用化学镀镍和刷镀的方式镀镍有什么区别啊?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啊。

网友:
化学镀镍跟电镀镍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化学镀镍是通过溶液的自催化即自身氧化还原反应沉积在工件表面的,而电镀镍主要是通过电流将电子传导给镍离子而沉积于工件表面,即化学镀镍不需通电,而电镀需通电。
2)化学镀镍是均匀沉积在工件表面,而电镀镍由于电势差异的原因,在复杂工件表面沉积的厚度不一致;
3)化学镀镍一般都是合金,比较多的是镍磷合金;
4)化学镀镍的沉积层较电镀镍致密,因此防腐性要好于电镀镍;
5)化学镀镍由于沉积层致密,同时是合金镀层,通过高温回火可以获得较高的硬度,甚至可以达到硬铬的硬度;

网友(2008-11-18):
单边0.01MM厚化学镀镍后进行表面热处理,硬度能否达到HS90啊~

网友:
我不是内行 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