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径是正差吗?内径是负差吗?

楼主(2008-01-22):
我想请教:

厂家生产的轴承外径是正差吗?内径是负差吗?

网友:
公制轴承两个都是负公差;
英制轴承两个都是正公差。

楼主:
我以前认为内径在配合时是基孔制,是正差,外径配合时是基轴制,是负差,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外径是正差,内径是负差,难道我记错了?如果按2楼所说,公制和英制的公差在多少呢?

网友A:
2楼说的对,公制轴承的内孔公差选负的,主要考虑到比常规过盈配合要紧一个等级。

网友:
举两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了。
1 公制轴承
  以22222CJ(调心轴承)为例,内径110mm,外径200mm。
0等级的(或者RBEC1--普通级)内径公差范围-20 ~0
                                                                  外径公差范围-30~0
2 英制轴承
  以780/775(圆锥轴承)为例,内径4.0 inch,外径7.125 inch
     精度等级为2(ABMA标准普通级)的内径公差范围0~0.001inch
                                                          外径公差范围0~0.001inch

网友:
公制轴承内径和外径都是负差,可以参见GB/T307.1-94 滚动轴承 向心轴承公差

网友(2008-04-06):
一般

一般标准轴承是按楼2说法,但有些如日本非标轴承的就会出现两者反公差现象。

网友(2008-11-12):
外球面轴承内径也为正偏差
还有锥孔也是正偏差

网友:
情况各有不同,一定要看客户的要求,否则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网友(2010-08-12):
好贴,配合是个大问题。。。。。。。。。。。。。。。

网友:
情况各有不同,一定要看客户的要求。基本情况如2楼所说

网友(2021-06-15):
公制轴承两个都是负公差;英制轴承两个都是正公差。——这个要注意

网友(2023-03-30):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对,公制轴承的内孔公差选负的,主要考虑到比常规过盈配合要紧一个等级。

那如果工况是内圈不懂,外圈旋转的话,是使用英制轴承更好吗?

网友(2025-08-06):
GB-T_307.1-2005

网友(2025-09-09):
质检的测量进口轴承都是负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