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曲轴动平衡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22):
由于曲轴存在曲拐偏心,故存在一定的动\静不平衡。当内燃机运行时便产生振动,单缸机尤为突出。
在此讨论的有以下几点疑问:请高手释疑!
1、在没有安装平衡轴时,应该如何控制曲轴的动平衡;在有安装平衡轴时,又应该如何控制曲轴的动平衡。是不是动平衡;量越小越好?
2、曲轴的不平衡量应该是多少克(目前有很多动平衡机都是以克为单位)还是多少克*米?如果是多少克,那它的质心半径怎么表达?
3、当我们测试出具体曲轴的动不平衡量时,我们应如何去修正,以达到预期目标?是不是只有增或减质量这一、种办法?
4、测试摩托车发动机曲轴的8字曲线对我们有何指导意义。其长轴偏角与发动机倾角有何关系?

网友:
1、在没有安装平衡轴时,应该如何控制曲轴的动平衡;在有安装平衡轴时,又应该如何控制曲轴的动平衡。是不是动平衡;量越小越好? --------------做动平衡通常是在安装平衡块之后进行,动平衡量只要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就可以。
2、曲轴的不平衡量应该是多少克(目前有很多动平衡机都是以克为单位)还是多少克*米?如果是多少克,那它的质心半径怎么表达? -------------看是什么样的机器而定, 以克为单位,半径可以根据动平衡机在该方向上的不平衡量推算。
3、当我们测试出具体曲轴的动不平衡量时,我们应如何去修正,以达到预期目标?是不是只有增或减质量这一、种办法?--------是,调整不平衡块的重量
4、测试摩托车发动机曲轴的8字曲线对我们有何指导意义。其长轴偏角与发动机倾角有河关系?--------------对不起,做内燃机的,没有这个测试。

以上为个人规定,供参考。。。。。。

楼主:
谢谢popchenjun大侠,在此我要问的是:
1、是否加平衡轴,而不是平衡块!不平衡量如何规定较为理想经济!起原则是什么,有如何界定?
2、,不平衡量意义是什么?半径具体是如何推算的?

网友(2008-04-26):
1、是否加平衡轴,而不是平衡块!不平衡量如何规定较为理想经济!起原则是什么,有如何界定?
2、,不平衡量意义是什么?半径具体是如何推算的?
答:不平衡量实际应指不平衡力矩,也就是转子的质量(g)*转子实际质量中心与理论中心的偏心距(cm),动平衡的值实际就是控制质量中心的许用偏心距。
确定许用偏心距就是根据曲轴的转速以及要求的动平衡精度来对照表格选取,相同精度下转速越高许用偏心距越小,所以曲轴的动平衡数值(g.cm)应该与曲轴重量及转速相关,而国内有些发动机厂对不同的曲轴设定一个固定的较小的动平衡值,而不管曲轴大小及转速,这从技术上的说不通的。
如果不平衡值以g为单位,那么实际的不平衡值应该是g*去重部位的回转半径,对于曲轴就是平衡块的半径。

网友:
楼主所说的平衡轴其实不是平衡曲轴的不平衡量,而是平衡活塞的上下运动惯量,需要对称的两个平衡轴,转向相反。一般用于单缸机,而多缸机一般不设平衡轴,因为有多个活塞运动互相抵消运动惯量

网友(2008-06-02):
4缸柴油机一般在曲轴上还有加一个二级平衡机构

网友(2009-12-21):
枯藤大侠说的对,对单缸机来说,通过过量可以平衡一阶往复惯性力(也不能完全平衡),二阶必须用平衡轴。你说的曲轴的8字曲线是否是说剩余一阶往复惯性力?也就是所说的椭圆图,长短轴可调整,将振动向可消减的方向调整(比如轮胎)

网友:
跟着学学。。。。。。。。。。。

网友:
不平衡量 :质量X质心到旋转中心的距离

网友(2010-03-16):
这个问题比较 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