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NX NASTRAN、ALGOR、ABAQUS求解频率的比较

楼主(2008-01-22):
为了便于比较,对一个简单的长立方体进行模态频率分析。
采用同样的参数,差别不大。UG和ALGOR的差别特别小。
模型stp格式:
密度:7.829e-09T/mm^3;
杨氏模量:206940MPa;
泊松比:0.288
模型大小:1000*100*100
一端完全固定,网格大小为10。
求前15阶模态频率。

楼主:
用什么软件自己画都可以的:

order
ALGOR
ABAQUS
UGNX 4.0
AGL-ABA
UGNX-ABA
AGL-UGNX
1
8.28E+01
82.3314
8.28E+01
4.47E-01
4.49E-01
-2.00E-03
2
8.28E+01
82.3314
8.28E+01
4.47E-01
4.49E-01
-2.00E-03
3
4.97E+02
493.996
4.97E+02
2.57E+00
2.60E+00
-3.00E-02
4
4.97E+02
493.996
4.97E+02
2.57E+00
2.60E+00
-3.00E-02
5
7.33E+02
727.236
7.33E+02
5.39E+00
5.36E+00
3.00E-02
6
1.29E+03
1288.56
1.29E+03
2.40E-01
4.40E-01
-2.00E-01
7
1.31E+03
1301.58
1.31E+03
6.42E+00
6.42E+00
0.00E+00
8
1.31E+03
1301.58
1.31E+03
6.42E+00
6.42E+00
0.00E+00
9
2.20E+03
2181.37
2.20E+03
1.62E+01
1.66E+01
-4.00E-01
10
2.38E+03
2365.91
2.38E+03
1.11E+01
1.11E+01
0.00E+00

备注:论坛系统字数限制,只能发前10阶了。

楼主:
用图来表示:

楼主:
各个软件的文件由于实际求解的文件都比较大,UG只把分析报告给出,abaqus给出inp文件,algor给出ach压缩包。
UG分析报告:
abaqus inp文件:
algor ach文件:
模态分析对比excel文件:

楼主:
分析目的

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可看出各个软件之间对模态求解的差别并不大。

网友(2010-06-09):
algor是哪个国家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