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油缸装配工艺和测试设备

楼主(2008-01-22):
我刚刚开始做油缸,急需装配工艺和表面处理工艺,还有测试设备。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装配工艺是因产品结构情况不同而不同的,试验检测设备,可以按相关标准推荐的原理图做。如需进一步帮助,请直接将您的具体要求写出来。

楼主:

活塞杆用斯特封很难装,还有耐磨环,安装后很难搞平。另外油缸装配前内部如何清洗?表面要喷漆前如何处理。谢谢指教。

网友:
斯特封的装配可以参照其产品样本做装配工装的,耐磨环可以适当加热装配,油缸装配前的清洗可以用高压煤油冲洗,喷漆前处理可以考虑酸洗后碱洗.

楼主:
是装配完后整体酸洗吗?如何保证酸洗液不进入油缸内或破坏密封件。

网友:
批量大,还可装配完后用专用的去油污清洗剂清除油污,表明刷洗,把不涂漆处遮盖好(因油漆车间用,平时没去关心具体是什么品名),在涂上底漆。

网友(2008-04-19):
需要帮助我可以帮你

本人长期从事液压油缸,液压设备的设计需要帮助的话加QQ912348803

网友:
喷 漆 前 试试抛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