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轨的焊接,用什么焊条焊接合适?

楼主(2008-01-22):
我们单位准备换一批道轨。将P50型号道轨换成UC80型道轨。并准备将接口用焊条焊接,而不是上道夹板。请问,用什么焊条焊接合适?如何焊接?

网友:
首先要知道该道轨的材料及其可焊性,然后再选用相应的焊材。
可否提供其是什么材料?

网友:
轨道的焊接目前公认的是铝热焊、气压焊、闪光焊。后两种质量好效率高。
上传几张国外移动式闪光焊机的照片。目前这3家公司在国内市场竞争。

楼主(2008-03-09):
谢谢了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