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板和45号钢如何焊接?

楼主(2008-01-22):
A3板和45号钢如何焊接? 本人用J422焊条焊接老是焊接不上,工件没有焊接完就有裂纹。

请那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呵呵,要是能焊上才厉害呢!
45# 属于中碳钢,其焊接性本来不好,再选用强度级别较低的焊材,所以很难有好的焊缝 。
要选用J506或J507焊条,焊前预热150~200度,焊后保温。或选用强度级别更高点的焊条。

网友(2008-02-29):
版主说的不错,应选用韧性好的焊条进行焊接,再配合焊前预热焊后保温。

网友:
焊条预热150度*2h,注意焊接层间温度的控制,焊后及时退火,或先300度去氢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A3与40cr的又如何焊接?小弟叩问

网友(2008-04-10):
有用这两种差别那么大的材料的吗

用材料如此不同的材料设计,而且还只是焊接,设计师太有才!如果是销钉连接还可以理解。。。
呵呵

网友:
用不锈钢焊条就可以焊接到一起了吧

网友:
版主说的不错,应选用韧性好的焊条进行焊接,再配合焊前预热焊后保温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层间温度的控制要严格

网友(2008-08-28):
A3钢与45钢怎样焊接

用CO2焊可以

网友:
用co2焊机可以焊接

网友:
按斑竹说的作

网友:
我们在焊接的时候没遇到困难啊! 估计不是45号钢.

网友:
4楼说:“焊条预热150度*2h”?
# |+ B3 _, h- E0 }这是焊条的烘干温度和保温时间吧?它的作用是减少焊接缺陷。减少焊接应力的预热应是对工件预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