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和圆角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08-01-23):
问一下倒角和圆角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有哪些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
钣金上模具可以冲切的!

网友:

1.钣金件上的倒角和圆角可以用成型模具冲剪出來。
2.机械零件上的倒角和圆角可以用成型刀具加工、數控加工等方法加工出來。

网友:
拿一把锉刀手也可以修出来 楼主不是机械行业的吧?

网友:
什么提示都没有,我一直在纳闷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扬天的一句话,我恍然大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本人刚参加工作不久。

网友:
刚参加工作不知道不为过,虚心多学习,多去车间看看!!!

网友:
到车间看看,最好动手做,这些靠问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本人刚参加工作不久。

楼主很坦诚。我和别的朋友交流的时候提过很多东西最好可以和自己周边的人先交流一下,解决不了了再来这里一起讨论。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觉得和自己周边的人交流的同时也可以锻炼自己的适应能力

网友:
倒角是用倒角刀加工出来的,

网友:
有时提出问题也需要勇气!支持楼主一下!

楼主:
其实我也经常去车间转转,只不过我们公司的机加工车间没什么老式的机床,大都是一些进口
的大型数控机床,100多把各种各样的刀装在一台机床上(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32把),我只看到操作
工把毛坯装进去,关上门,启动机床,然后内部漆黑一片,只能看见切削液在喷,不知道它里面
在干什么,大概过个2小时左右,把门打开,工件就加工好了。至于倒角刀什么的,我确实没见过人用。

网友:
很羡慕你了,你的机床我接触的很少,机床上倒角一般分两种直接用成型刀或者机床走倒角轨迹,圆角也是一样。我接触手动床子多,道理和数控床子也差不多,有用成型刀直接加工的,也有手动操作刀具运动方向完成的(和数控机床走轨迹的道理一样了,机器的精度要高)。要是你有空和那台床子的操作工交流一下,可能他告诉你得比我们说得还要多,到时候不要忘了在把新的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倒角简单的用锉刀,精确点的用倒角器;圆角一般用成型车刀吧!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大型的加工中心,你里面的100多把刀是个刀库。你想弄明白机床里面在做什么,只要花一点点时间看下毛胚图纸,加工图纸,就一定会很清楚。你还是需要多到车间去看看,多学学,多问问。

网友:
132把刀 你那加工中心多大啊

网友:
呵呵,我也是“非专业”的,平时哪有“幸”去车间参观啊?

讨论中-请教

思考中-想象

也是一种学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经常去车间转转,只不过我们公司的机加工车间没什么老式的机床,大都是一些进口
的大型数控机床,100多把各种各样的刀装在一台机床上(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32把),我只看到操作
工把毛坯装进去,关上门,启动 ...

有一台加工中心或数控车床能装132把刀的刀库吗?
俺怕怕,至少俺没见过,最多是此132把专用于此机床上而矣.

如在数控设备上甚至普通车床上,
倒角和圆角都可以通过程序的设计用普通车刀甚至割刀都可以加工出来,
当然为保证粗糙度和精度用成型刀是更佳,

网友:
在机械加工中,可用成型刀具,也可用白钢刀自己磨出需要的角度或者圆角,一般车床都可以加工无需上数控机床.

网友:
一般叫尖角倒顿,严格的用专用工具,不是太严的话用锉刀自己锉出来

网友:
真的很羡慕你,我们这里都是人工磨成型刀。倒角、圆角的加工方法和他们说的一样

网友A(2008-06-05):
请问在斜面上的孔怎样倒角,使用什么刀具,(孔直径是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斜面上的孔怎样倒角,使用什么刀具,(孔直径是80)

给个图纸看看!!

网友:
随便找块水泥地划几下,
倒角就有了

网友:
倒角或倒圆角开场合的,方法很多。
比如外圆倒角,切削刃调成需要角度,然后车。
如果外圆倒圆角,要求不高,工人师傅就是有圆锉刀高一下,要求高就是成型车刀。
在比如铣床上,一条边刀圆角,把边置于垂直方向(立时铣床),工件装夹在转台上,转动转台即可,注意控制R
如果倒角,工件斜角度或者主轴斜角度
在譬如。。。。。。。

网友:
如果是批量产的,一般都是用成型刀,当然也可用其它方法,不过现在都讲究效率!

网友:
132把刀的加工中心好象只有6轴的卧式加工中心才有,不过好象6轴的是军工专用的,国外一般不卖的,楼主是什么单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