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空压机中的积炭?

楼主(2008-01-23):
各位社区的师傅,目前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
购买的国产活塞式空压机(9方/分钟,排气压力0.89MPa),在使用500小时左右后,发现活塞环中大面积积炭.造成空压机使用中震动。

请教:如何来清除空压机中的积炭?另外,如何来防止积炭现象?

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在买一些清洗液去清洗.
1.积碳产生的原因:空压机排气腔内压缩空气温度过高,引起的.
2.解决办法: a.增加余隙(降低压缩比) ,不过这样会影响排量的.
                      b.给曲轴箱增加若干压力平衡孔是活塞在运动过程中不会造成曲轴箱内腔和汽缸内 压力差变化减小.
                     C.对汽缸体,缸盖,以及阀板的散热进行优化设计.
                     D.或对空压机进行外部强制冷却

网友(2008-03-17):
你好!我是做净油机的,我可以把你油的积碳去掉,而且还可以把你油的各指标达到合格如:水分。杂质还可以提高你油里的各油化指标,你可以联系我电话:13983148839,你也可以把你的联系电话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