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链轮和齿轮如何区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23):
如题,怎么知道一个东西是链轮还是齿轮,谢谢

网友:
链轮的常用齿廓为"三圆弧一直线"齿廓. 链轮比较薄,齿轮的常用齿廓是渐开线齿廓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7742&highlight=

中国机械社区 » 齿轮传动 » 谁知道链轮和齿轮如何区分?有什么区别?
同样的贴子,楼主怎么在两个版块都发了

网友:
放链子的就是链轮,区分很明显的啊,齿轮式能否咬合的

网友:
齿轮是几个齿轮能一起啮合的,
而链轮不能直接啮合,只能通过链条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