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压痕,不拉孔折弯下模结构---请教

楼主(2008-01-23):
折弯时,老是有压痕,最伤脑筋的是把离折弯很近的孔给拉扁了
各为大侠是否有好的折弯刀具结构,解决问题?

网友:
正常

如果是有色金属还是要做些保护的。

网友:
折弯没压痕貌似解决不了吧,者弯空压变形了 那个应该是设计问题吧,孔离弯板线太近,我们一般是下料的时候下个小孔,弯完后再钻,貌似只有这个办法  不知道其他高人有何好的办法。

网友:
我也看过这种模具,好像是在V槽两边加两个可滑动的挡块

网友:
有一种翻板模具可以做到几乎没有折弯压痕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得具体点,或发个图片来瞧瞧.

网友:
在折弯机上折是肯定有折痕的,因为上下模的刃口太锋了。可以自制一副模具,刃口做成圆角,用液压驱动比用冲床效果好。

至于那个被拉扁的孔,有两个解决方案:
1:改变孔的位置,离折弯线远一点。
2:在孔与折弯线之间开个切口,这样变形的是切口,而不是原来的孔。
以上两种方案也可以综合运用,楼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

网友:
浪卷云说得很好要想没有压痕将刃口做成圆角,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但为了不将孔拉变形而将孔离折弯线远一点好像不太现实,因为孔位一般是由客户图纸决定的,如客户不肯改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又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我说的只是有可能解决的办法,如果他的孔既不能移,又不能开切口的话,那我下面等于是白说了。

网友:
只要用固定模具就会有压痕,这是毫无疑问的,就算做了圆角也会有,就是明显不明显的问题了……

翻版模具一般模具书都应该有介绍,不过制作麻烦很多!效果听师傅们说应该还是很好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凹模不是死的,一边有个翻板可以在折弯的时候翻起来从而成型。。

孔的问题不能开工艺孔的话就只能改成钻孔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
有点这种模具概念了
不知哪位大侠有这种刀具的图纸?

网友:
东洋工机的折弯机可以选配这种WING BEND的模具,但据用户反映效果远不如想象中好。

另外,萨瓦尼尼的多边折弯中心可将折弯痕迹控制在0.3至0.5的一条线,而不是一条很宽的摩擦带,在贴有合适保护膜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完全无痕折弯,现在多家电梯厂,已经用此来加工无痕的镜面不锈钢工件。

关于折弯拉孔的问题,还是因为折弯机的精度不够

网友:
大大
依我的工作经验是
把会折到的圆缩小或用雷射穿刺
摺完之后再钻大
至于摺痕呢
依钣厚x5~8倍去选折痕
下磨越小摺痕越明显
下磨越大应该比较不会
还有像有的大大讲的要保护
请试看看吧

网友:
在凹模上加滚针可以减小模痕,关键看效果了,翻版模的者痕还会小。但是需要折边比较大,

网友B(2008-03-21):
普通折弯模具压痕是肯定有的。有两种办法解决,一是购买无压痕下模,也就是翻边模,但还是有一点压痕只是少了很多。一是下模垫塑胶膜比较经济效果好。折弯边上孔变形的话可采用先冲小预孔,折后再扩至要求的孔径。要不就在折弯线上压线长度与孔径相同深度是板的三分之二,这样也可以减少孔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折弯模具压痕是肯定有的。有两种办法解决,一是购买无压痕下模,也就是翻边模,但还是有一点压痕只是少了很多。一是下模垫塑胶膜比较经济效果好。折弯边上孔变形的话可采用先冲小预孔,折后再扩至要求的孔径。要 ...

不错,学习了~~
可以通过: 垫塑胶膜\加大下模V槽宽度\加大下模R角,一般就能控制很小几乎看不到,似乎AMADA也有种防压痕的模具,不过价格似乎相当的高.孔变形的解决似乎除了在边上加切口之外就只好后加工了.

网友:
压痕多少会有一点吧,至于孔的问题我们公司也是用激光在孔和下模间切条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模只要选择较小而且90度的摸具就可以实现

网友:
我们公司在解决无压痕时,选用了amada公司的无压痕胶带,贴在v槽边缘上,效果很好,可以做到无压痕。

楼主:
哦,学习了很多种加工工艺

网友:
折边孔变形保守的解决办法是先冲预小孔,折后再扩孔。虽然在孔旁边处压三分之二的线和切工艺口可基本解决孔不变形,但孔的功能和性能及工艺要求有可能不达标。如孔是压铆而且承重的话后两种方法可能不适。

网友(2008-06-16):
对好多钣金加工来说现在无压痕这个词不陌生了,都在想方设法去避免这个问题。无压痕模AMADA有做的,不过价格太高,我们公司就是专业做折弯刀模的,做过一副无压痕模,在我QQ空间里有照片的,可以加我QQ看我空间:378589945,我们做的数控折弯刀模给黄石锻压配套,说实话唯独我们做的这无压痕模目前还不实用,质量没过关,还在努力当中~!

网友(2010-01-07):
上海旭士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折弯防压痕保护膜可以很好的解决压痕问题,如有需要,请联系我:刘伟15921658822  QQ997440585

补充内容 (2019-12-25 11:19):
高盺19921374053QQ648025585

网友(2010-03-12):
随着钣金工业的发展,用户对钣金件的表面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对于不锈钢板,铝材的折弯,要求表面无划痕。普通传统工艺解决方法:1.加大折弯下刀的‘V’开口圆角,效果虽有改善,但仍然无法改变划痕;2.在折弯下刀上垫橡胶皮,但橡胶皮寿命很短。上海旭士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折弯机保护膜,经客户实验验证,除了保证表面质量外,还大大提高了使用寿命。
折弯机防压痕保护膜即无印特耐膜,与普通塑料相比具有以下性能: 1.耐磨性强  2.抗撕裂性强  3.弯曲性能优秀  4. 折弯机保护膜规格:0.55mm×105mm×30m/卷。抗张强度及断裂伸长率高  5.耐低温-35ºC---50ºC及耐高温150ºC  6.长期压缩变形率低  7.耐油,润滑油及脂肪族碳氢溶剂  8.对氧和臭氧有抵抗性,耐老化特性。(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可反复使用200-300次)
联系人:刘伟15921658822

补充内容 (2019-12-25 11:20):
高盺19921374053QQ648025585

网友:
3楼的办法不错啊,先开小孔,折好后扩孔

网友(2010-04-12):
在模具上垫耐压膜效果蛮不错的,孔可以先开小孔,成型后再扩孔

网友:
上海旭士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有美国、韩国、国产三种折弯防压痕膜都可以很好的解决压痕问题。欢迎致电15921658822。联系人:刘伟

网友:
孔位置与折弯线距离太小,导致折弯后孔被拉变形:孔多的话,先折弯(成型),后冲孔;孔少的话,先冲小孔,再扩孔

网友:
折弯使用的下模V槽尺寸一般为材料厚度的5---6倍,最小可以用到4倍;但是有的孔位置距离折弯边很近,还是会出现拉料变形的情况,潜意识的我们会采用压线和割线来解决,这两种方法都有弊端,压线会导致折弯后外面有压痕,不美观;割线会有客户不接收和外观问题.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有!答案是肯定的,先将折弯的V槽放大2倍材料厚度,然后在折弯时垫一块1mm的材料,这样折弯就不会出现拉料的情况,这个方法就是会影响正常的折弯系数,只要根据加大的V槽数相应的调整系数就OK了.

网友(2010-05-20):
随着钣金工业的发展,用户对钣金件的表面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对于不锈钢板,铝材的折弯,要求无划痕。普通传统工艺解决方法:一、加大折弯下刀的“V”开口圆角,效果虽有改善,但仍然无法改变划痕;二、在折弯下刀上垫橡胶皮,但橡胶皮寿命很短。我公司推出的韩国原装OKAY无印特耐膜,经客户实验验证,除了保证表面质量外,还大大提高了使用寿命。
无印特耐膜规格: 0.60mmx110mmx30m/卷
折弯无压痕特耐膜即折弯机防压痕保护膜具有以下性能:
1.耐磨性强 2.抗撕裂性强 3.弯曲性能优秀 4.抗张强度及断裂伸长率高 5.耐低温-35ºC ~-50ºC及耐高温150ºC 6.长期压缩变形率低 7.耐油,润滑油及脂肪族碳氢溶剂 8.对氧和臭氧有抵抗性,耐老化特性
无印特耐膜交货周期:合同生效后3天

网友:
上海旭士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折弯无痕保护膜可以很好的解决压痕问题.联系人:刘伟15921658822QQ997440585

网友:
孔边设计保护开档,可以保护孔变形问题。
压痕一般来说可以减少,但很难杜绝。
试试折弯保护胶带。

网友:
同样迷茫中,求教啊严重请教

网友(2010-10-22):
你可以在折弯刀的下面,垫一条耐压膜就可以轻松消除产品表面的压痕。我公司可提供这种产品,具体有1)耐磨型规格:0.5mm(厚)*100mm(宽)*30m(长),这种是美国进口(颜色土黄色),比较适合不锈钢镜面的加工。2)普通型规格:0.5mm(厚)*105mm(宽)*50m(长),比较适合一般的铝板。有需要的话可联系我电话13818687259或021-62332428,联系人姚红霞。

网友:
大家好,这是我公司提供折弯防止产生压痕垫膜的图片。如需购买请联系我13818687259或021-62332418.联系人姚红霞。

网友:
去请教老外,好多老外的单,都不能有压痕的

网友(2019-08-19):
无压痕折弯膜19921374053

网友(2019-12-25):
上海飞柳工贸有限公司的无压痕折弯膜19921374053QQ648025585

网友:
翻转就是固定住一边,要折的那边有个翻转的动作,就象是车厢合上后盖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