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传动,管路长短公差---请教

楼主(2008-01-23):
各位前辈
小弟是新接触到气路传动方面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我把它抽象为一个命题:
就是一个1米长的管子,两头都是用锥管螺纹配合连接到其他部件上,现在想确定下这个1米的管子要把尺寸公差控制在多少范围之内可以保证安装准确并且保证密封性能?假设连接处的螺纹间距已经定了,正好为1米。
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加多少都是不对的  原因看附件

楼主:
看了看
确实这样哦
那可不可以加点什么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