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此件---如图,请教

楼主(2008-01-23):
不知道该怎么测量此件?请大家指导,谢谢~~~利用经验公式获得展开尺寸,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谢谢

网友:
用公式或软件展开,都是有误差的
关于展开这个板块讨论的已经很多了,有空去看看吧!他们回答的都很好的

网友(2008-03-06):
量外形尺寸用三维软件画出来,用软件展开计算.

网友:
安步就班的测绘就可以了,
只是没有更简便的方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