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气缸保持原位?

楼主(2008-01-23):
请教各位高手,在气路设计中,在空压机断电、电磁阀也断电的情况下,气缸能保持原位不动。

网友:
请描述一下你所需要的气缸负载等工作状况.

网友:
我不知道气动这方面是怎么运用的,是不是也可以和液压一样,利用单向阀,还有类似蓄能器功能的元件,达到楼主所要求的情况?) `; w& G+ j2 g9 ?3 U
气动真不了解,说的不对还望见谅呀

网友:
用锁紧气缸,活塞杆能够被锁住,必须给锁紧机构供气,活塞杆才能运动。

网友(2008-02-25):
用气控单向阀和三位五通阀(由2个2位3通阀组合而成的),你可以试试,还要看你气缸是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

网友:
你要保持多长时间?垂直安装,重负荷不用机械方式,要长时间的保持原位应该不好实现吧

网友:
具体可以用刹车汽缸来实现,具体你可以请教一下专门的气缸厂商,他们那里应该有供货,因为我以前是专门从事气缸油缸设计工作的,并且曾经参与过刹车气缸的设计,它的工作原理类同于在活塞杆上做一个单向卡槽,当汽缸运动到规定行程,活塞杆进入卡槽而不能回退

网友:
如果是油缸,可增加液压锁来实现;如果是气缸,可以采用锁紧气缸(SMC有)。

网友(2015-11-21):
锁紧气缸可以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