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内孔用成量的内径量表,常有误差---请教

楼主(2008-01-23):
量内孔有什么可靠点的量具,现在我们用内径量表(成量产的),示值经常有误差,用第二把表也有同样情况,是不是买的量具不好。价钱贵一点也没关系,关键是量取尺寸要相对稳定。
请教,谢谢!

网友:
被测零件的尺寸及公差是多少?

大批量检测可以使用电子塞规或带表塞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孔直径Φ54+0.03

网友:
应该使用50-160mm的内径千分表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是表本身的问题吗?如果有其他品牌的表可以比对一下是量表的问题还是操作手法,还有这个误差是多大,是否厂家规定的范围之内,进口的同类产品重复测量精度说的是1微米到2微米。另外对表的时候最好用经过精密检定的环规(测出来得值老是偏向一个方向可以这样试试),还不稳定就可能是表的问题
大批量生产用内径表不太合适,专用测头好一些

网友:
气动或者三爪自定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样的专用测量头比较好用呢,我不是很有经验,能否点拨一下

网友:
就是上面大家提到的诸如电子塞规、气动塞规、带表塞规之类的东西,共同的特点是测量范围很小,像你的零件尺寸做专用测头就只能测量那个尺寸或者很接近的尺寸;定位稳定,因为测头是和零件形状接近的形状,相互之间间隙很小,几乎感觉不到由此带来的测量误差(或者误差小到完全可以接受的程度);和操作者水平没有关系,测量结果基本上应该是谁测都一样,测量速度快;采用的是比较测量(相对测量),测量零件的时候都需要事先用校对环规校对,校对的频次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是若干件一次也可以是若干小时一次。

网友:
通用量具的使用还是靠经验积累的!我建议你买个54直径的标准环规!
用这样的方法校表,误差会减少到最小的!

网友:
就是8楼斑竹讲的专用量具,我们称它傻瓜量具,德国进口的价格较高六千元左右

网友:
用量表测量出来的直径通常有误差,是因为杠杆表的测头与孔壁是两点接触加之没有办法精确保证其在同一平面内,所以每次,每个人操作的结果会有不同
一般用塞规比较准确,因为他的检测方法和孔的实际使用是一致的,只要塞规检查没有问题,那产品就会满足要求,塞规可以自己制造,使用也非常方便,适合批量生产的零件

网友:
其实用量表有经验的人找拐点也会比较准确地,至少好的量表有一定经验的人重复测量同一个位置保证1微米没有问题的,只是测量用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 所以不适合大批量的检测

网友C:
回复gzj0052

现在有一种塞规式的孔径量具,是机械接触式的,原理是杠杆的原理但是能保证测量的一致性,就是说不会出现人为误差的因素,不管谁测都能得到同一个值,还有使用寿命可以满足100万次以上的测量,价格比气动的还要便宜呢,重复精度0.0001mm。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好,您是做测量仪器的吗

网友:
哈哈哈哈,楼上,估计您到哪里工作的时间不太长,你们老板应该知道我。不过建议您把联系方式去掉,或者为社区做点赞助当商务会员,那样就可以宣传商品了。社区有规定非商务会员不可以这样

网友E:
你是否可以使用气动量仪和直径54专用的标准校对规、测头。这样便于大批量检测,还可以保证产品质量。
唯一的缺陷是必须得有气源。
在一个,用内经表检测内孔时,分别用千分尺和标准规校对零位,检测同一工件也是存在误差的,这个误差除了内经表本身的误差以外,还存在于内经表的定位护桥和测头的磨损程度大小
内经表的误差为25微米就是合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工艺不能保证,品质也是头疼的。现在精度要求高的,批量大的都会使用数控机床,1般4台机床会供用一台气动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否可以使用气动量仪和直径54专用的标准校对规、测头。这样便于大批量检测,还可以保证产品质量。
唯一的缺陷是必须得有气源。
在一个,用内经表检测内孔时,分别用千分尺和标准规校对零位,检测同一工件也是存 ...

中原内配?
“用内经表检测内孔时。。。。。。”您说的是百分表吧?千分的应该在一两个微米以内才可以算合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一种塞规式的孔径量具,是机械接触式的,原理是杠杆的原理但是能保证测量的一致性,就是说不会出现人为误差的因素,不管谁测都能得到同一个值,还有使用寿命可以满足100万次以上的测量,价格比气动的还要便宜呢 ...
0.0001是什么概念;好玩是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识过,是不是传说中的纳米技术啊

网友(2008-02-25):
回复 网友G:

不好意思啊哈哈哈,忘跟你说了我说的重复精度在0.0001mm,是配上电子柱或电箱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是在0.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