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如何加工?两头不允许有中心孔---求助

楼主(2008-01-23):
此工件如何加工,关键是工装如何,两头不允许有中心孔,客户检具如图所示,是否合理

网友:
楼主的口气是否有中心孔你就有办法解决?那么就多留一点料头打中心孔,加工完去掉,多一道工序

网友:
同意2楼
还有;图纸上没中心孔并不意味着实际上不准有中心孔,问下设计者

网友:
这个工件可以用梅花顶尖装夹加工。具体情况我下星期发简图上来。

网友:
不知楼主的原材料是什么?如果是棒料完全可以按二楼所说的,留工艺顶尖,最后再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这工件客户提供的检具我们觉得不合理,检验尺寸封闭,大侠看过之后意见如何,要做检具如何设计比较可行

网友B:
最近扫尾工作忙,今天有时间回帖,请见谅!!!!
工艺编排:
1、落料
2、锻坯
3、车一端φ44.5,平端面,φ44.5圆柱比要求的长2毫米
4、上软抓,车另一端φ44.5圆柱,要求与3工序一样,注意同心度
5、梅花顶尖定位,车71.7球面,使用靠模粗车,成型刀精车
6、球面定位上铣床,平两端面到130尺寸
7、铣扁丝
8、钻孔
车球面装装夹如附件,在靠近车床主轴一端装个鸡心夹头,作用是增加扭距。

网友:
检具的合理性要请扬天测量斑竹解答,这方面他是专家

网友:
同意杭州学徒大侠,用反顶尖,还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2008-03-02):
想问一下学徒大侠,有没有可以夹持直径10毫米的梅花顶尖啊

网友:
反顶尖(梅花顶尖)一般都是自制的,也可以找工具厂定做。直径太小可能做不到,10毫米的应该可以。根据你实际生产情况选择。

网友(2009-04-12):
图太小看不清,有必要用两顶尖吗

网友:
这是推力杆球销啊,我们这里的都有中心孔

网友(2011-02-11):
高手众多啊!小弟学习啦!

网友:
还是斑竹厉害呀
领教领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杭徒。这个帖子看日期时间离现在有段时间了,我是初学者梅花顶尖第一次听说,好奇下翻了下百度,稍微能明白了些。你画的那幅图按我看来要前后都要有顶尖,那卡爪还是要需要吧。我不理解这个跟卡爪加顶尖有什么区别

网友:
梅花顶尖哦,学习了,拿如前面人说的留余量用普通顶针再最后车去如何呢?

网友:
学习学习 呵呵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看来要多学习啊!

网友:
做的检具好像只有通规,没有止规啊,那尺寸小了怎么办啊?同意留量钻顶尖孔,但可以与客户协商,是否可以留顶尖孔在端面上,一般客户没有特殊要求时,是会同意的,因为客户设计时很少考虑到加工的实际情况。

网友:
学习,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同意2楼意见,很省事,高手呀。

网友(2011-03-15):
引用 网友B:
最近扫尾工作忙,今天有时间回帖,请见谅!!!!
工艺编排:
1、落料

批量制作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单件制作 焊平中心孔即可

网友:
学习学习 呵呵 我也是初学者
梅花 多磨美的名称啊

网友(2012-02-27):
高手如云,小的学习了。

网友:
应该没这么难吧?
可以在两头适当的加长留工艺台阶进行车削工序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