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钎焊焊缝出现气孔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08-01-23):
各位老大,请教银钎焊焊缝出现气孔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银钎焊的气孔主要是火焰气氛不好,没有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再者就是温度掌握不好。
解决方法:要让火焰气氛常停留在熔池附近;适当降低加热温度。

楼主:
感谢黄河湃的回复,不过我们的焊接方式是炉钎焊,不是火焰焊,还请继续指教。

网友:
你的是真空钎焊么?还是在空气炉中的进行的?真空炉的话可能是你钎焊温度偏低,钎料流动性较差造成的。或者你钎焊真空度偏低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