溶剂泵,使用中由于应力作用,连结的法兰盘振裂---请教

楼主(2008-01-23):
我厂的溶剂储罐用的溶剂泵,使用中由于应力作用,连结的法兰盘【不锈钢材质】厚度为12毫米,振裂四半。请教是啥原因。

网友:
能否上传图片,那样更直观。
既然提到应力作用,那就好好分析下怎么样才能消除应力或者减小应力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08-02-27):
可以试改下搅拌电机方向

网友:
法兰盘能震裂的情况第一次听说.

会不会是法兰盘被腐蚀了?我遇到过一次,是化学镍金线的一台泵,法兰盘被腐蚀的可以用手掰成小块.但是表面又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里面都是蜂窝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