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40车床刀架间隙太大,想更换,找不到相同尺寸---求助

楼主(2008-01-23):
一台C6140车床中的刀架在加工过程中间隙太大,影响生产加工,但想要更换,却找不到相同的尺寸,望知道能在哪个地方找到此刀架的楼主告知,尺寸如图

网友:
与C620的一样的噻

网友:
你是上海的吗?要是是上海的在上海虬江路二手设备交易市场。要么找个机床配件公司,打电话购买一套新刀架。

网友:
刀架不是压紧的吗,里面可以调整的,底架是螺丝拧紧的。不明白什么间隙过大?

楼主:
就是在车内螺纹的时候,螺纹最后几牙就是拧不到底。
不是上海产的。
三楼的楼主能否告诉小弟有哪些机床配件公司啊

网友:
最简单办法,
找个二手车床商去买一个或拆一个,
或去车床厂家买一个甚至定做一个.
再不行自己拆下自己做一个吧,
又不是什么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
车内螺纹,螺纹最后几牙就是拧不到底,好像与刀架关系不大哟,楼主应该检查下丝杆间隙和机床轨道面,试试看能不能解决,我操作的机床就是轨道面有一段磨损厉害,只要大拖板到那段地方尺寸就变化。

网友:
应该与刀架无关,找找其他原因吧!床子大小头,或者是导轨磨埙等原因

网友:
你上网上搜索下,这样的公司很多,找个离自己比较方便的,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楼主:
看了各位楼主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我一定照着各位楼主的建议在去检查一下

楼主(2008-03-13):
终于查出是小拖板上的斜铁磨损了,间隙大了

网友:
小拖板你都能磨损?厉害!
平时是如何保养的?

网友:
直接买一套撒...

网友:
我比较认同刀架没问题,应该是导轨或者丝杠的问题,可以车削其他产品试一下,看看情况.

楼主:
我也想买一个新的刀架但是买不到啊,这是一台比较老的设备,我也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样保养的。我也是才去年弄设备的。丝杠跟导轨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是刚刚换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