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MB系统运行铣削程序时,两程序段之间有停顿---求助

楼主(2008-01-23):
请教
FANUC 0I MB系统运行铣削程序时,两程序段之间有停顿,怎么解决?
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能否描述的详细一点,或者举个例子。

网友:
是不是停顿之后不作任何处理还可以继续运行?

楼主:
回楼上的话,就是停顿后可以继续运行,好象是系统运算速度不够.
如:G01X100.0Y100.0;
G01X-100.0Y-100.0;
两程序段之间要顿一下,才能继续运行.

网友:
1233

可以在程序开始加G64指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