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表面能否静电喷塑 ---- 紧急求助

楼主(2008-01-23):
原设备表面已喷漆处理(硝基漆 120度固化),现客户要求在表面再静电喷塑(180度固化)。请问大家喷塑后的涂层是否牢固?有无质量隐患?谢谢!

网友:
我在飞友好!

我有一位会员是个厂长,他们厂有静电喷塑设备。
看到你的这个帖时,是早上4点钟,那位厂长朋友还没起床。
刚才,我刚和他通过电话向他求教。他说不可以:
1、是“硝基漆”本身与铁结合就不是很牢固。
2、是“硝基漆”表面太光滑,不容易沾上细塑粉。

syw  080124---08.30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告知,我马上与客户再商谈处理方案。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害怕出现质量问题会损害公司利益。

    谢谢!

网友:
谢谢前辈,我也学习了!

楼主:
早期问题已解决,原喷漆的表面抛光交货.但以后的要静电喷塑.

现又出现问题,设备表面需上下两个颜色,即上部分为一较深色的颜色,下部为较浅的颜色.还要请教大家静电喷塑如何完成.
我们的产品静电喷塑一直都是同一颜色.请问喷塑怎样套色.谢谢!

网友:
我在飞友好!

刚和我的那位会员厂长打过电话,得到的方法是:
1、先喷深色部分,将浅色部分遮掩起来。
2、然后,高温固化。
3、再喷浅色部分,将深色部分遮掩起来。
4、然后,高温固化。
.
注意:相交部分一定要处理好,否则起层。

syw  080128---09.39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您的方法我明白了。谢谢!我们的设备外壳长X宽X高 为3600X1800X1800 的方型。看来遮掩工作量很大了。呵呵。
    谢谢!

网友:
重复高温固化会不会起泡泡?前几天我们有批管状零件第一次喷涂不理想,重做后起泡泡,只好抛丸后又喷了一次。
syw开门造车前辈:你的会员厂长在什么地方开工厂,能不能做盐雾试验?保多少小时?500小时能做到吗?

网友:
天涯莹道心网友好!

刚给那位会员厂长打过电话,他也做过二次喷涂,说处理好不会起泡。
我在想,如若起泡,得有生成气泡的条件,可能的情况有:
1、第一次喷涂没做好。记得有一位网友曾发过一个帖,说喷塑后的工件表面
出现汽孔,和麻点。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处理就做第二次涂塑,就会在夹层中预先存在空气,
一经加热,就很可能生成气泡。
//*******************************************************
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刚才拿了个“乳白色的计算机壳”,放到煤气炉上用
火直接烧烤,烤得机壳都冒烟了,也没产生泡泡。也就是说,如若产生泡泡,
也不是第一层,肯定是发生在第二层与第一层之间。
需要说明的是,那个“乳白色的计算机壳”的表面处理,采用的就是喷塑工艺。
//******************************************************
我在抚顺,当然我的那位会员厂长也在抚顺,刚才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他们
厂没有做“盐雾试验”的设备。

syw  080128---18.02

网友:
非常感谢开门造车前辈的详细回复,还害的前辈浪费了一个机壳;非常感谢。
抚顺离我这里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