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不锈钢零件已加工好,但负公差超差了,表面拉丝处理---求助

楼主(2008-01-23):
我有一批不锈钢零件,已经加工成型了,最后要求把一侧的平面厚度铣成一个台阶面,由于加工时加工单位不小心,把我的平面厚度铣的超过下公差约6丝,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零件表面要求拉丝处理,本人正在考虑电镀,但是他们说镀镍厚了的话容易起翘,镀铬的话我的工件小,容易被打掉,因为我已经都加工好了。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啊。感谢!

网友:
超差0.06有点多了,你可以试试刷镀,如果这个面不是运动面,不产生往复运动的摩擦,刷镀是个办法,附着力还是可以的。孔做大了0.02试过刷镀,效果还行。

楼主:
今天找了个地方做了刷镀,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收费贵的,一个零件30块的,打磨后光亮效果还行,就是我镀镍的时候忘了叫他们镀反面了,镀了后与不锈钢的颜色比有点显淡黄,不知道客户那边怎么样说了,到时候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