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电机使用时的负载波动大

楼主(2008-01-23):
条件:普通电机,使用时的负载变化大。请教,此时,1、可否用。2、是否会影响它的寿命。3、控制系统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A:
对于普通电机,其适应负载变化较大的能力很强.前题是在正确选择控制系统的情况下,不会影响它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普通电机,其适应负载变化较大的能力很强.前题是在正确选择控制系统的情况下,不会影响它的寿命.

谢谢我在飞。对于“在正确选择控制系统的情况下”可否再稍稍详细一点点?

网友B:
亮剑友好!

掌握二点:

1、选择功率合适的电机,使其工作时的电流,在大部分工作时间内,是工作在标称
电流之内,这样,电机温度就能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不管负载变化有多么大,只要不使电机长时间的处于超电流工作状态就可。
不超电流,就不能升温,也就延长了使用寿命。

2、电机的起动电流是工作时标称电流的5~~7倍,强行起动,一是会对电网造成很大
的冲击。二是会加巨电机的温升。
如是小功率电机,可直接起动。
如是大功率,就得采用合适的控制方式进行起动。

//*********************************************************
关于“控制系统应该如何设计”的问题:
主要是控制“起动电流”和“工作电流”。一般有变频器方式,星三角起动方式。
功率因数补偿方式等。

//*********************************************

你上传的资料非常的好,我都收藏了,在此一并言谢。

谢谢!

syw   080128---05.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剑友好!

掌握二点:

1、选择功率合适的电机,使其工作时的电流,在大部分工作时间内,是工作在标称
电流之内,这样,电机温度就能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不管负载变化有多么大,只要不使电机长时间的处于 ...

谢谢开门总工。至此,我完全清楚了。感谢

网友:
设备在正常工作中,电机起停平凡,会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吗?

网友:
羚羊友好!

电机寿命主要是指线圈绝缘损坏,表象是匝间短路和相间短路。引起短路的主要
原因是“线圈过热”而导致的电机“线圈绝缘的耐压强度”降低。
所以,“线圈过热”是主要矛盾。注意要点是:
一是不要小马拉大车。
二是不要长期工作在超负荷状态。长时间处于类似于汽车爬坡状态,和起动时间
过长,都属于超负荷状态。
三是电机散热要好。

//********************************************************
机械方面:
所有机械频繁的起停,都会对机械的磨损、疲劳所造成的损伤都会是严重的。电机
频繁的起停也是如此。主要表现在电机轴承损坏和电机轴输出端的损伤。

syw  080130---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