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此孔?线切割做,但钼丝几分钟就断了

楼主(2008-01-24):
各位大侠:
    在下遇到一个难题,请各位帮帮忙,手中有一工件,两个Φ28的通孔,公差±0.01,孔深120,中心距34,平行度±0.02。我用线切割做,但钼丝几分钟就断了。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在此先谢谢关心此贴的朋友,祝你们新年好运!

网友:
楼主:工件材料,外形讲具体一点,或者上传图片可供大侠们为你参考,

网友:
对,拍照看一下啊!

楼主:
谢谢版主!
工件外形尺寸是120*117*59,45#钢板。我现在手上只我纸图,没有CAD图。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车加工,

网友:
量小可先钻后镗,量大可考虑用拉刀拉

楼主:
现在暂时是用车工在做,但效果不太好。也想过用动力头加多轴器,可动力头生产厂家说同时加加两个28的孔动力头也不行。
楼上说用拉刀,但我现在只有车、钻、铣、线切割、加工中心这些设备。

网友:
那上加工中心应该可以,就是成本高了点

楼主:
加工中心现在没有120长的刀,定做一把太贵了。

网友:
楼主:分两道做,先做一孔,然后做一偏心工装,工装做一芯子以孔定位做另一孔这样装夹及加工速度要提高一点,同时中心距也很好控制.

网友:
各位:请问为什么不可以用线切割?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谢谢版主:
能否再告知详细一点,如何做工装?可否给我画一个工装简图,工装放在什么设备上加工?
谢谢!

网友:
工装放在车床上加工工件内孔.

楼主:
谢谢版主,我做一个工装试试。

网友:
用坐标镗床加工

网友(2008-03-12):
回复 网友A:

我经常割100MM以上的工件.不只到你是用的是什么设备
1      你可能条件用的不合理,   阿奇  条件 是   ON  28    OFF  22   IP7.5     嘹远   ON  32  OFF 6    IP2+3+3
 2     检查上下喷水嘴是否包住电极丝.

网友(2008-04-17):
可能是工件变形把钼丝夹断的。

网友:
只有几件的话可以考虑用慢走丝加工,现在加工的地方很多,我公司就有!

网友:
晕死,
这一点尺寸能难倒线切割?
为何其它厂家不会老断?
该在自身加工设备与工艺以及用料上找原因

网友:
建议LZ用加工中心加工,毕竟是0.02的平行度,还有±0.01的孔公差;
要一次装卡完成,如果二次装卡,平行度肯定是保证不了的;

网友(2010-11-18):
用线切割可加工不断丝啊,是不是你参数没调好